Z470显示好像分辨率低一样,有点点花,外接正常!

楼主(2015-05-02):
Z470显示好像分辨率低一样,有点点花,外接正常!手里暂时没屏试试。求助可有遇到的没有,手机拍照看不出效果就不传图的1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还是找个屏试试吧

网友:
有屏就先换个试试 简单排查下

这个机器屏线爱出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这种LED屏还是好多的。接口都通用的,最好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
屏线重插一下

网友:
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