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42-820-2877-b 开机什么都正常只要插触摸排线就开机 ...
A1342-820-2877-b 开机什么都正常只要插触摸排线就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02):
A1342-820-2877-b 开机什么都正常只要插触摸排线就开机掉电!
触屏排线换了无果!
但是只要进了系统在差触摸也不会掉电!触摸班使用都很正常的!
求答案!
掉电

网友(2018-06-04):
整个 触摸板 加排线一套 换了 吧。。。。。。。。。

网友(2019-12-05):
我是一样的问题,换了主板。排线都没好。求老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