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N/H61 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5-05-02):
昂达B75N/H61 上CPU掉电反复重启,测CPU少一路电压,不上CPU可以测出3路电压正常,上假负载也是一样,新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有一路是要跑马以后才出来的

网友A:
还是先BIOS刷刷吧

网友:
有一路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BIOS刷刷吧

论坛里没有找到相应的BIOS,求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