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590S-I7-D2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02):
神舟精盾K590S-I7-D2开机掉电
本儿用了差不多一年半,出现开机掉电的问题。按下电源键,灯亮屏幕不亮风扇不转,一到两秒后断电。就像发动摩托车发布起来的那种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开三五次能开起来一次,现在几十次才能开起机,开机之后正常使用。
没进过水,没摔过,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有电,不是内存条和硬盘的问题,排线和插头也全部重新插过。
尝试开机数次后,HM77芯片有温度。
百度上也有同型号电脑出现相同问题。
求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
缺电压》?短路???应该是南桥32.768不正常了

网友:
温控电路问题吧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估计是缺电压了   送修吧

网友:
清理下风扇,然后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2024-11-25):
W350ET W370ET W3700 K590S

W350ET W370ET W3700 K590S.pdf

网友:
先量一下供电是不是都有出来吧,感觉应该是欠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