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正常关机后无法重新开机

楼主(2015-05-02):
asus x44h  板号:K43LY REV:5.0
机子拿来时是EC位置进了液体,弄干净后能正常开机显示,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重新按开机键没反应,只能把电源拔掉重插就能正常开机,(用电池也要把电池先拿掉才能重新开机)。
EC是IT8572E 换了新的也一样,BIOS也刷过,
图纸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没遇到过有没有大侠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看到华硕 脑壳痛

网友A:
你这个是关机后电压没有完全关掉   查一下关机的时候  哪个S0电没有关掉   修回去就好了

网友:
量一量关机后开关针的电压有没有升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关机后电压没有完全关掉   查一下关机的时候  哪个S0电没有关掉   修回去就好了

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南桥问题,关机是南桥执行的,不是EC

网友:
EC只是负责告诉南桥有一个动作要开机或者关机,如果软关机是南桥执行的

网友:
没图纸就直接干南桥呗

网友:
EC位置进了液体、肯定是先换他啊

网友:
掉电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关机后电压没有完全关掉   查一下关机的时候  哪个S0电没有关掉   修回去就好了

版主的简单明了,感觉小白就知道灌水。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说呀 查查各路电压 按照时序跑跑

网友:
进pe看看关机是不是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了,

找点位图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简单明了,感觉小白就知道灌水。

呵呵  小白也可以理解  毕竟小白懂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