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脑玩网络游戏老是断屏。求助

楼主(2015-05-02):
从四月份就开始了,每次玩LOL 都会出现断屏,游戏一开始一分多钟就会出现断屏,然后电脑要重启才行,每次玩都会出现断屏。玩其他网络游戏都会出现断屏,玩单机游戏没事,玩GTA5玩一两个小时都没事,玩其他单机也没事,就玩网络游戏会断屏,求帮忙解决。驱动是最新的。

网友:
用集显试试            如果好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配置过低

网友:
你要换电脑了

网友:
1 显卡 2 驱动 3 显示器

网友A:
电脑坏了,处理给我吧!!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我觉得 。

网友B:
百分之90是显卡问题,6850这个卡故障的不是一块两块

网友:
这配置不算低吧

网友:
我感觉他电脑配置不算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坏了,处理给我吧!!

兄弟你真损

网友:
感觉还是卡了吧,换个独显试试

网友C:
或者清理下电脑,把后台运行的不需要的运程停止掉

网友:
显卡问题哦。回焊一下Gpu

网友:
显卡与cpu的配置太低了,可以的话就得升级

网友:
cpu或者显卡有问题

网友D:
其实我有看到关键字耶,玩单机游戏都没事!!!
所以是不是你的网卡有什么状况阿???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替换发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配置还算低吗,无语了。。。一千多的CPU 还低???   应该是驱动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这配置是12年那时候配的,就现在来说配置低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90是显卡问题,6850这个卡故障的不是一块两块

下午的时候,把显卡拆出来重新弄过硅脂了,奇怪的是现在玩游戏居然没事了,不知道过久一点有没有事情。

网友:
还可以玩得GTA5,暂时不换那么快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清理下电脑,把后台运行的不需要的运程停止掉

用优化大师清理好多次了,从四月份就开始断屏,玩网络游戏,今天刚把显卡拆出来重新上过硅脂了,怀疑是我之前弄得太多硅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有看到关键字耶,玩单机游戏都没事!!!
所以是不是你的网卡有什么状况阿???

不知道咯,用驱动精灵把驱动都是最新了的。。。

网友:
还是换到集显上面试一试

网友:
驱动,去官网打个驱动就行了,显卡故障不会这样

网友: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显卡问题吧。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有没有装ATI催化剂呀。或者用驱动精灵更新下驱动吧

网友:
先驱动不行在替换显卡

网友:
百分之90是显卡问题,6850这个卡故障的不是一块两块   HD 的显卡 玩游戏 真心问题多

网友(2015-06-01):
配置可以了,不算低啊,一般网游可以的。

网友:
配置可以了 更低的都能上 显卡问题脚大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得了·

网友:
这样的配置不算低吧?都可算中高端了

网友:
我*,这配置还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