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4738G,开机不显

楼主(2015-05-02):
一台宏基4738G,开机不显,从电流表的电流跳变看,感觉像亮机了,但接外显也不显,应该是显卡问题,还是先测测内存,排阻上有波形,内存应该过了,先加焊显卡,故障依旧。然后对着图纸查了显卡的供电。全部正常,测了耦合电容,屏接口、VGA接口对地阻值都正常,把显卡拆下重植,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网上买了个显卡回来,做上去,外显亮了,高兴得要死,马上装机,上电测试,竟然本身屏不亮,难道买了个坏的显卡,抱着一线希望,把显卡拆下重植,做上去,惊喜,终于亮机了。看来以后买回来的显卡重植再上,成功率应该会更高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二次加焊试一下的  现在好多显卡都是第一次做上去不亮   再焊一次就好了  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  还是焊功的问题  呵呵    不只你一个人

网友:
我加焊加了三次了

网友B:
可能是我技术还不到家

网友:
修好了 就行 就怕是假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二次加焊试一下的  现在好多显卡都是第一次做上去不亮   再焊一次就好了  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   ...

应该是第一次做焊膏少了  +焊膏加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HP换显卡也不显,现在看到板主的高言,有点后悔啊,白送了一块显卡

网友:
显卡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机器 修过 也是显卡 问题 ,  竟然 让我换了两次 显卡 ,  其实两个显卡 都没问题  ,  这机器 竟然要两分钟才会亮 气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二次加焊试一下的  现在好多显卡都是第一次做上去不亮   再焊一次就好了  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   ...

焊的时候可以动下芯片。

网友:
买回来的芯片上的锡球很难熔化的,最好是重新清洗再烘烤才做上去。

网友:
我看是你的隔热纸离显卡太近了    隔热纸只要包住现存的边边就可以了   受热不均匀

网友:
是你运气好

网友:
偶然的巧合吧,买回来全新就是为了图他这个原装的锡珠,重新植珠多麻烦。只要买的芯片是好的,一般一次成功可达80%,再加焊一次不行的话基本上这个就是黑心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技术还不到家

你又刷新记录了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第一次做焊膏少了  +焊膏加焊应该是可以的

可能楼主的焊膏比较贵  不舍得多放   哈哈

网友:
还好 成功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要是新显卡 还重植下才能上机 也太麻烦了
你的这个属于个列……

网友:
不亮应该是没有焊接好,曲线没设置好吧

网友:
无铅的芯片最好回来改有铅的 这样确保一次成功,我研究过很多无铅芯片买回来锡珠都有些氧化改有铅成功率非常高,大家要想无铅改有铅要不了几分钟,但是芯片不好说加焊几次可能就挂了,这种芯片都不便宜,所以避免成功率低最好改有铅,谢谢楼主这个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第一次做焊膏少了  +焊膏加焊应该是可以的

不是啊  第一次 或植珠再上 都焊膏很少的 多了芯片会移位

网友:
BGA这东西有时候怎么做都做不好,哈

网友:
还是第一次焊接的时候没有焊好,

网友:
这显卡爱坏,我都换了几回了,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新显卡装上去不行。。。加焊不行,,,硬是重植才行。。。

网友:
可能有氧化了

网友:
看来是芯片的焊点氧化了

网友:
就是,买回的显卡有时一次做不好

网友:
呵呵      你运气真好

网友:
在换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温度没到导致有的点没接触好,有的时候焊个芯片焊半死,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楼主的焊膏比较贵  不舍得多放   哈哈

这个有趣!

网友:
锡珠痒化造成的有些焊不上,一般的订回来的芯片,我都重植再上

网友:
这机器亮机的电流声多少

网友:
我遇到这款机器换了新显卡故障一样外接乱码  内接无显示   换了显存还是一样 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  买的时候是无铅  植了变有铅  熔点低多了

网友:
还是焊功的问题了,新显卡一般不需要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