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工具制作U盘启动盘呢!

楼主(2015-05-02):
麻烦推荐一个好用的

网友:
有个老毛桃启动U盘制作工具还不错。

网友:
用老毛桃或电脑店都不错,我就用这两个!

网友:
好多PE 看楼主喜欢那个啦  我比较喜欢老毛桃的   或者电脑店的  大白菜没有用过   还有一个是晨风PE

网友:
我都是用老毛桃

网友:
我还是用的老毛桃,感觉还行。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尽量用纯净的 不附加软件的

网友:
大白菜U盘 装机版

网友:
u盘量产工具,

网友:
晨枫就不错,有两个模式,如果你是专业装机员建义你做两个U启动,如果只是一名爱好者建义你用老毛桃或是磊白菜

网友A(2016-09-05):
我推荐用完美者优盘维护系统,天意优盘维护系统,优启通等等,实践证明都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用完美者优盘维护系统,天意优盘维护系统,优启通等等,实践证明都非常好用

it天空出品的优启通我用过,一直很不错

网友:
我用电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