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故障机A85V(K45VD)开机卡logo修复分享

楼主(2015-05-02):
开机卡LOGO,进步了BIOS,啥按F9,F1,F2,F4,F8都没反应,硬盘自检不过,拆掉硬盘重插不行,更换硬盘OK,硬盘装别的笔记本也可以,最后刷新BIOS版本OK,把BIOS直接从(Version:230,20130124-----刷到Version:234,20141125最新版本----开机测试自检通过正常进入系统)不喜勿喷!!!!!!!!!!!!!!!!!!!!!!有没遇到过得!

网友A:
楼主刷BIOS是换了别的硬盘后能进BIOS了  然后在BIOS里面刷的吧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拔掉硬盘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BIOS是换了别的硬盘后能进BIOS了  然后在BIOS里面刷的吧

拔掉硬盘就可以进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拔掉硬盘就可以进BIOS

哦     是这样啊    呵呵

网友C:
在bios下 升级bios 这个可以解决很多奇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下 升级bios 这个可以解决很多奇怪问题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呢。

网友D:
我也没有这样升级过,请问是通过网络线升级还是U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bios下 升级bios 这个可以解决很多奇怪问题

前几天碰到华硕的商务本  PRO4JS的 待机0.0315左右就不出3  5V   0.025左右就正常  最后发现是EC发出的开启3  5v  不正常的待机的时候  才0.26  正常3.3断开电阻有正常3.3 加热EC就可以正常那么几次 这你看是啥问题?我怕刷官网的 用编程器会刷死掉 我不刷 用进BIOS更新 还以为好了  最后还是不行老样子只好取掉电阻 不用EC开启3  5V了 飞线到3V线性  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急着拿了 后面我也不能研究了

网友F:
请问如何在BIOS里刷BIOS呢

网友G:
在系统下升级BIOS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碰到华硕的商务本  PRO4JS的 待机0.0315左右就不出3  5V   0.025左右就正常  最后发现是EC发出的开 ...

飞线到线性是个好办法 应该可以用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有这样升级过,请问是通过网络线升级还是U盘?

ASUS的机器 官网上下bios文件 放到U盘 进入BIOS可以直接升级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种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哦     是这样啊    呵呵

怎么在线升级BIOS呢

网友:
卡LOGO一般先排除外设,再考虑BIOS 最后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在线升级BIOS呢

下载官网的BIOS文件后    开机进BIOS    BIOS里面有升级的选项

网友J:
楼主运气比我好多了 上次我升级A450J   升级失败   直接不亮机。唉。 最后还是TB买BIOS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运气比我好多了 上次我升级A450J   升级失败   直接不亮机。唉。 最后还是TB买BIOS刷好的。

看你在群里聊天   在看你的头像  我好心酸啊

网友:
lz   是直接拆出去  刷的吧!

网友:
学到了,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运气比我好多了 上次我升级A450J   升级失败   直接不亮机。唉。 最后还是TB买BIOS刷好的。

那你没有硬刷吗?还是不能硬刷

网友:
好技术一身难求啊 好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在BIOS里刷BIOS呢

bios里面一般集成有刷BIOS的软件的,具体是选哪个进或者有没有这个功能,英文好点的一下子就找到了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在系统下升级BIOS怎么弄?

官网下载WinFlash (Windows下BIOS更新程序)然后安装,选择对应版本BIOS刷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ASUS的机器 官网上下bios文件 放到U盘 进入BIOS可以直接升级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种方法

是放在U盘刷的

网友:
现在修的心浮气躁,直接判硬盘死刑,肯定不会把硬盘挂其他机器试的

网友:
高版本的bios去哪儿找?

网友:
这问题还真的没还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WinFlash (Windows下BIOS更新程序)然后安装,选择对应版本BIOS刷入即可!

再请教下,那在好的电脑上怎么在系统内读取BIOS并保存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WinFlash (Windows下BIOS更新程序)然后安装,选择对应版本BIOS刷入即可!

winFIASH 是更新BIOS用的软件吗?在相对应的主板官网,还是在哪里下?

网友:
华硕的本只要能进cmos就不用拆机刷bios.

网友:
一直不会在机器上刷,现在会了,感谢楼主

网友:
ASUS BIOS还是坏的很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坏的特别多

网友:
没有具体升级过程说明,所以没精华也没分加

网友:
bios下刷新bios是比较方便的,不用拆机器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有遇到过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到线性是个好办法 应该可以用住的

看了下坛子 版号是K43SV   R2.0的  发现这个机器 不触发的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