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狂闪,还能进系统

楼主(2015-05-02):
客户把主板拿过来的时候,复位灯狂闪,网卡晶振一端电压1.5v,另外一端是0.1v,我把网卡卸下来后,复位灯还是闪,但可以看见开机logo ,上硬盘,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进系统,主板是M5A78L LE,大神怎么破
硬盘

网友:
有可能其他地方还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南桥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看什么代码

网友:
再拆声卡试试。

网友:
看看有关复位的信号是不是又链接到IO旁边的822排阻了 还有IO发往南桥的PG 和U供电芯片发出PG到南桥没有 是不是电压有发出来 但是被拉低了 不是正常的3.3V 这个应该能找到对照或者相同的点位 有的话 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