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T530LCD屏幕无显示升级显卡驱动掉电重启

楼主(2015-05-02):
收了一台摔坏的T530,美版,I5-3210M,4G,LCD不显示,VGA输出正常,用win7自带显卡驱动可正常工作,但是升级任何版本intel集显驱动后都会掉电重启。另外,有时候开机会反复启动几次才能正常,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刷下程序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下程序看看吧。

我不是搞维修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的啊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额
这个样的机器不好修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额
这个样的机器不好修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下

谢谢,过两天送联想售后看看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还收机器??????

网友:
你都不是做维修我们跟你讲也没用啊,去售后换一片主板,应该是全球联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