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41t-r3修好了,但是不科学啊!!!!!

楼主(2015-05-02):
    今天接到一个ecG41t-r3,不跑吗,论坛查到通病是vddio,导致无100M时钟。检测,vddio为0.6v, ,换了个1am的管子,还是照旧,那么不是管子坏了。好吧,比较背。查QN1的B极,好吧,0.7V,肯定不导通的啦。iovout不正常据说是检查 CK_PWRGD,检查之,0v。
   根据图纸,iovout是ICH_VRM_PWRGD转换出来的。 ,ICH_VRM_PWRGD哪里来? 图纸告诉我们了,第6页,VCORE_PWRGD来的,好吧,来到cpu供电芯片,rt8802a, 8802a的2脚,由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vcc3,测试r1102端,发现vcc3断线,飞线修复。成功点亮。

网友:
  到这里就应该收钱了。。因为要写帖子上传。顺手量了一下vddio,所以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vddio仍然是0.7V左右,倒是IO_VOUT也就是QN1的B极有了1.45V。。。什么状况,这科学吗?

网友:
之前的电压是虚的吧。之前没波 修好后 有波了 。

网友:
修好有钱赚 就可以 有些东西不必纠结

网友:
QN1的E极比B极低0.7伏,是正常的,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您把图纸传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主板不走码刷bios好的

网友:
晕,还要分的。http://pan.baidu.com/s/1pJ9O51D百度上网盘

网友:
五楼有理,电压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