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上的ML1162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5-05-02):
ML1162如何判断好坏,是不是有小鼓起就是坏

网友:
这个很少坏的,除非雷击击断里面的铜线

网友:
耦合变压器,坏的少,你可以查文档测量下

网友:
小鼓应该不是坏掉

网友:
但是其中有两三个小鼓

网友:
没有代换的话,拆掉直连也可以

网友:
不是有4个吗。全坏的可能性只有1%。当有一个不良的时候对照其它三个量下不就知道 了吗。、

网友:
这个我也好奇 ,同 样求解中…………

网友:
里面只有铜丝的,不易坏

网友:
这个不被雷击是坏不了的  。测量的话 网口每组线应该是通的

网友:
一直我以为是继电器呢,原来是偶合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