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按DEL能看见bios设置窗口但是几秒后就黑屏了?

楼主(2015-05-02):
进不了系统每次开机的时候按DEL能看见bios设置窗口但是几秒后就黑屏了?

网友:
是不是睡眠了?

网友:
这种DEL L机器,估计又是侧面的风扇不对 自动断电了,,,遇到过几次  还有HP的机器,,

网友:
侧面的风扇不对 自动断电?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风扇有没转?是掉电吗?

网友:
会不会显示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