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g2200w 花屏-纯白屏

楼主(2015-05-02):
2122+2545
奇美M220Z1-L03;REV:C1
明基g2200w 花屏-白屏 --全白--按键开关好用 自检也都正常 809也能正常读写固件 这是什么问题呢 断电 开关变成关闭状态
换个我读出来的 固件 电源指示灯 开关都正常了 大神 什么问题啊(固件是坛子里下的)
补充内容 (2015-5-3 19:25):
问题一解决 换了5v的 电容两颗……
电源

网友:
明基的就是断电后不会保持上一次的状态的,就是说插上电源总是要按开关开机的

网友A:
我说屏坏了,你信吗?
不悔
我信,应该是逻辑板坏了,试试差不多可以修复的。呵呵!
详情

网友:
哈哈,以前修过,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你图片这个解码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就好...

网友:
依我说你换了屏线试一试吧。

网友:
这就不一定是程序问题了,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屏坏了,你信吗?
我信,应该是逻辑板坏了,试试差不多可以修复的。呵呵!

网友:
楼主就没有万用板子先点下屏吗?你没说一定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测下屏上几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一解决 换了5v的 电容两颗……
请问是电源板5V输出的2个电容吗?还是驱动板上的5V输入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