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要按住开关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5-05-02):
开机后在系统选重启可以正常重启,但是关机后,要拔掉电源线 按着开关键几秒放电后才能正常开机,,这里大家看清楚 是放电 不是清除BIOS,放电后就能开机,。BIOS芯片拆过,,但是主板我一拿到手就把BIOS芯片拆了(二手主板),所以我也不知道没拆前会不会这样。。我正常打算刷BIOS试试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主板

网友C:
LZ是coms电路问题吧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查RTC电路,从电池查起。

网友:
电池有电不

网友:
就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不开机就查待机和触发。

网友:
没有任何测试,就来发求助贴,没什么回复的意义,就跟客户问为什么我的电脑不开机一样的情况,叫你无从回答,只能说,如果你真做维修的,请按正常维修查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主板?

精英p43t 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主板?

775老板子,精英p43t  a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主板

775老板子,精英p43t  a2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coms电路问题吧

有可能,最近没空折腾他,有空再弄吧、不是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

哈哈,不会吧,应该是bios或者电路问题,我还没弄,

网友:
拔掉电源,短接开机针,对某些主板来说就等同于放电!!!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进BIOS里将内存的频率手动降低点试试,。 例如改为667

网友:
你刷了再说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