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格式,能擦除吗?

楼主(2015-05-02):
今天遇到一客户,进系统好卡,扫描硬盘总是卡住不动,只能跳过,试过用PE自带的再生器,也不行,格式化提示“00000”报错,这硬盘还有救吗?

网友:
格都格不了的话    既使修好  也建议不要用了  不稳定

网友:
这种硬盘即使弄得偶尔能用也不要用,万一有一天罢工了,里面的数据就惨了。

网友:
都没有说什么品牌的硬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西数硬盘,,,,,,,

网友:
有时候客户要求,没办法呀

网友:
报超高价保2个小时问客户修不修?

网友:
什么型号的盘呀

网友:
直接换吧, 没有钱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