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220z1-l03-x通病

楼主(2015-05-02):
此屏极易白屏,原因为屏电路中的q2,q5,q4性能不良或击穿,导致vgh,vgl电压异常,刚修的三星显示器也是此问题,下面是图

网友:
当作五一礼物吧

网友A:
E2220很多是后级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2220很多是后级电容短路引起的。

短路可以测出来,而且要烧保险,一般烧鸡都可以搞定,但是白屏不出电压的有难度

网友:
出现了修屏大师 高手在群里

网友:
楼主请问那3个是什么管,我有一样问题的屏

网友B:
都是n沟道mos,只是耐压值较高,vgh升压到23v左右

网友C:
这三个管子出现问题是击穿短路还是断路呢,有没有将屏供电保险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管子出现问题是击穿短路还是断路呢,有没有将屏供电保险烧断了。

有烧保险丝的,有的短路有的失效,不一定,不烧保险的先换掉管子再说

网友:
后级电容短路引起的,可用‘烧鸡’大法找出故障电容

网友:
修屏电路板,,,有难度啊,,,,,

网友:
以后修这机型这故障心中就有数了。

网友D:
弱弱的问下 lz 我有台 三星 24的 单dvi接口开机就显示 无输入。 上网买程序来涮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求思路啊

网友:
请问楼主哪三个管子啥型号?如何代换?

网友:
以前遇到白屏的就只有换屏了,哎,可惜了。

网友:
修屏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都没说型号啊???场管吗

网友:
又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厉害, 连屏幕板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n沟道mos,只是耐压值较高,vgh升压到23v左右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 lz 我有台 三星 24的 单dvi接口开机就显示 无输入。 上网买程序来涮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求思路 ...

是驱动板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程序的事,有可能接口电路挂了

网友:
楼主不错,管子不良导致的白屏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只是这三个管子一样么,如何代换啊

网友:
这个坏的很多哦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可以,到屏这块一般放弃了,以后得多检测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n沟道mos,只是耐压值较高,vgh升压到23v左右

感觉不是N沟道的MOS的,应该是复合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n沟道mos,只是耐压值较高,vgh升压到23v左右

网友:
设计原理不一样,这个是叠加的,对于奇美这样的大厂复合二极管不可能用Q表示

网友:
这个mos管有问提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原来都换,浪费了不少啊!!

网友:
这个元件料版就有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先。

网友:
屏电路的一般都不修了。现在显示器便宜了,花太多精力不值得。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2015-08-16):
没碰到学习下

网友:
我的屏也是白屏,保险烧了,换了之后花屏,vgh电源20.几V,vgl 6.8v.这样正常吗

网友:
正常,看看附近电容

网友:
奇美的屏  质量实在是差  换过好多都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2016-03-29):
屏幕电路问题 好像是升压管子坏掉

网友:
通病真好,以后可以秒杀

网友:
修屏的是高手 佩服

网友:
好。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走少一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