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外接正常内接七彩屏

楼主(2015-05-03):
手上一台Y400的机子,来的时候报的故障是玩大型游戏黑屏,拿到手上开机开机七彩屏变换。一看就觉得是显卡的问题,也没外接试试。粗心了。手上没有这个显卡(N13P-GT1-A2)。于是定了两个,回来后上BGA换了之后成了开机灰屏,这回想到接外接试试一看能亮。查了显卡供电有。心想是不是屏和屏线这一块出问题了,然后拆屏,量屏线,换屏测试都一样。又想不会是这显卡没有干好把,于是找BGA高手把剩下的那个显卡又干上去了。故障依旧。没招了。准备干显存,因为客户说玩大型游戏黑屏,但是手上没这个型号的显存芯片,而且是八片显存的,弄起来费劲。想着外接进系统看看。于是准备装个系统看看。
    问题就出来这外接能亮但是不能进PE,一到PE滚动条就黑屏,在别的系统G的镜像在这个机子上安装也不行,于是结合客户报修的故障,果断换显存,买了10片显存回来了。刚换了两个机子完美点亮。也是运气好吧。
     这个不算什么技术贴,只是点经验把。换显存的时候一般先换显卡那一面靠上的那边的显存,必须是两个一起换。好多换显存的都是先换这两个就好的!
      这个机器修好了,真是没赚什么钱还折腾不少时间。希望能给大家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下有个参考。加点分吧!兄弟们!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A:
肯定是高温导致显存爆珠子了

网友:
没保护好是吧

网友B:
楼主真是有耐心,显存是怎样排对的呢?是成对的在一面还是?

网友C:
显存多少钱一个??

网友:
学习了,还真换过不少显存

网友:
请问这位师傅,换显存风枪温度你设置为多少度呢?

网友:
维修就是吸取教训

网友:
这只能碰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多少钱一个??

10块吧应该!

网友:
不是   没保护好!游戏本就是爱坏显存和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高温导致显存爆珠子了

做BGA的时候都做好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有耐心,显存是怎样排对的呢?是成对的在一面还是?

你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什么是排对啊?我一般都是两个一起做BGA   谢谢你的打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有耐心,显存是怎样排对的呢?是成对的在一面还是?

你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什么是排对啊?我一般都是两个一起做BGA   谢谢你的打赏!

网友:
问题真多,关键是很多客户都不愿意花大钱修这个电脑了

网友:
一般我换现存都是趁热打铁,一次性全换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加焊显存,

网友:
显存坏的还是少见的。

网友:
显存上BGA不保护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