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电流表安培调低会引起过logo白屏

楼主(2015-05-03):
如题 4月30号接了台B460 症状摇摇屏幕会暗屏 好吧屏线问题 把屏线折下把断的接起来 装机测机发现摇晃屏幕闪 不稳定 直接换 客户说换屏线要等几天 5月1号休息 5月2号上班屏线到了装上屏线发现过logo白屏 拔掉硬盘不白了 进be还白 就在毫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师兄拿了台hp过来插上我的可调电源 发现可调电源红灯一闪一闪的 明显带不动 发现安培不知道被谁调最低了  难不成安培调低还会引起白屏? 好吧 安培调上去 插电 过logo正常进系统了。。。。有大神能讲解一下吗、、求解。

网友A:
电流不够会引起负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会引起负载不能正常工作

涨姿势

网友:
自己用的是一直调到最大的。

网友:
见过组装的笔记本电流不够   点不亮屏幕的

网友:
奇帕  这种事都被碰到了

网友:
沉的好快

网友:
电流达不到  一般都会掉电

网友:
联想U410CPU电压不出来,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
这个当然会了,供电不足啊,你说会不会?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
电流不足 引起白屏的  没见过  倒 是经常见 因电流不足  一触发  就打表的  就好像短路一样  其实就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流步足会引起各种奇怪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一般都是掉电的多

网友:
不会掉电呀,超出设定安培就掉电吧,白屏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