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经验联想 y450死机 掉电 重启

楼主(2015-05-03):
  开始拿到手里 感觉也肯定是桥 显卡 内存 或者cpu等问题  可以测试中发现个问题 我把电池拔掉时间久恢复出厂了《本人喜欢先把现象和外设全测试好了再动主板》 果断拆机 测bios电池 没电 换个ok测试两天没事了 只是经验分享没技术含量不要喷

网友A:
BIOS 电池在维修中占的比例真不少的。就应该先易后难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电池在维修中占的比例真不少的。就应该先易后难来。

是的 我觉得这个新 就发出来 像电路什么的都差不多 就没分享了

网友B:
换coms电池搞好的也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oms电池搞好的也有不少

死机 重启的这种我没遇到过 前天碰到了 测试了几天才敢分享啊

网友:
这个先记下来

网友:
以后碰到先看看

网友C:
实际经验,值得分享1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 记下了

网友D:
Y450不装小电池应该也没事的啊,不会是断线了吧

网友E:
只是换电池这么简单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很多时候都忽略了电池

网友G:
我昨天也是遇到一台LENOVO Y450的 开机0.55A掉电  我只是拆出来而已 BIOS电池也拔了 然后在装进去 居然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 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就拆装就好了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倒也是蛮多的

网友I:
电池没电也会也发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J:
有这种问题吗,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不过不是你这个型号的

网友K:
大哥,什么原理说一下。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不知道电压低到什么程度了?查明负载没问题就可以放心更换了

网友:
这个好似昂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L:
我承认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换电池搞好的还有那么几台

网友M:
AMD的桥可以理解。英特尔的就不好理解了

网友:
不喷何来的积分啊

网友:
下次先简单后难 这样节约成本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经验,值得分享1

嗯嗯 我一般分享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50不装小电池应该也没事的啊,不会是断线了吧

不是 我感觉是电池坏了 而不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换电池这么简单

是的 别的都没动 以前修过都是做桥什么的 这次想的多才没去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很多时候都忽略了电池

是的 还有不触发什么的 很多的 我这个应该是电池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也是遇到一台LENOVO Y450的 开机0.55A掉电  我只是拆出来而已 BIOS电池也拔了 然后在装进去 居然可以 ...

0.55说明没跑马 放电bios就跑马了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对 就是这么简单 我测试了3天才敢还 本来打算换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没电也会也发这种问题?学习了

就分享个经验 下次可以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这种问题吗,真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我分享了下 我也没碰到过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啊 测试几天没问题才敢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哥,什么原理说一下。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发现问题是在我把笔记本电池拆下来 用适配器开机发现时间不对 我就测了下纽扣电池 没电 换了个 没死机了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AMD的桥可以理解。英特尔的就不好理解了

就是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AMD的桥可以理解。英特尔的就不好理解了

就是intel的 不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承认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没水的意思 我就分享下哦 你们可以注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