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胜利VC890C+万用表的用法

楼主(2015-05-03):
有没有用胜利VC890C+数字万用表的前辈?请问用这个表测场效应管的好坏是用二极管档还是用通断档?

网友:
用二极管挡测

网友:
必须二极管挡

网友:
二极管挡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好。  你没用过万用表啊??

网友:
数字表用二极管挡方便,指针万用表就用电阻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好。  你没用过万用表啊??

嘿嘿,刚学,这个表是二极管档和通断档一起的,按黄键能在二极管档和通断档之间切换,我用通断档测得阻值都是OL,用二极管档测得的是电压,有点糊涂了

网友:
谢谢,这个表通断档和二极管档一起的,按黄键可切换,通断档测得的是电阻,二极管档测得的是电压,二极管档不报警,通断档报警,可通断档测得的是溢出,

网友:
测有关PN结类的管子都应该是用二极管档。

网友:
嗯,昨天看了迅维给的公开课视频,用的二极管档,测出的数值是V,被以前的视频给忽悠了,总说500-800欧,搞的我总以为是用通断档,迅维的视频讲的好,清晰

网友B:
测场管就应当用二极管档测量呀,具体的测量方法本论坛上用,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场管就应当用二极管档测量呀,具体的测量方法本论坛上用,搜一下吧

谢谢,现在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