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6AK 不出电压求助

楼主(2015-05-03):
  主板昂达G41L 故障是无cpu供电、芯片是UP6206AK, 三个VCC都有5V左右的电压,三个BOOT都有12左右的电压,三脚en 有1v左右的电压,Vid电压除了vid3 有0.5v左右的电压之外 其余都为零,芯片 换过,还是没电压出来,是不是芯片还缺少什么电压?

网友:
查查芯片外围电路是否有损坏及变质的元件。

网友:
VID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UP6206AK比较好修啊,很多映泰的主板 V星的 都是使用这个芯片,条件满足。。一般换这个芯片都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