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

楼主(2015-05-03):
产品名称:神舟屏式电脑
型号       :奔驰E500 D6

故障点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绿灯,但是不显示,主板不能插诊断卡,技术能力有限,也不知道该怎么搞,于是插电按下开关后,让电脑自己再那里转,打开迅维网查查类似案例,突然听到一体机,内存自检声一样的 “滴”了一声,看看屏幕,依然无显,于是坐下继续看迅维网,过了大概相同的时候,又 滴  了一声。屏幕照旧没显示,不断的这样循环着,于是乎,这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啊(我也只能是想到这么简单的了,毕竟还是新手,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拆一体机修)于是乎,一番的插拔,插,拔,!!!???你懂的     结果你们懂的。 说实话,你是不是思想跑偏了??你邪恶了。。。。。
我说的结果是,电脑故障涛声依旧。该换换的,该插插的,我也都做了,接下来,我也就尽力了,接下来,求大神了。。。。。。

网友A:
外接显示正常吗?,或者是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正常吗?,或者是刷个BIOS

一体机能外接吗?

网友B:
先测一下电压有没有都起来,起来的话,你刷BIOS再看其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电压有没有都起来,起来的话,你刷BIOS再看其它的

就是没找到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找到BIOS啊

怎么可能找不到BIOS呢?是找不不对劲BIOS资料还是找不到BIOS芯片

网友D:
这个很明显是自动重启故障,我想应该是与显卡相关电路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找不到BIOS呢?是找不不对劲BIOS资料还是找不到BIOS芯片

找不到BIOS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明显是自动重启故障,我想应该是与显卡相关电路引起的啊。

我也觉得是在不断重启,但是为什么连亮都不亮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明显是自动重启故障,我想应该是与显卡相关电路引起的啊。

不过还有个问题,换个内存就不会报警了,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在不断重启,但是为什么连亮都不亮下呢

过不了显卡当然亮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不了显卡当然亮不了啦。

我愚昧。。说的是。能大概告诉我怎么下手吗?

网友E:
这款一体机修过好多台了,最多的故障就是桥旁边的电容容易爆。。。换了就好。。。

网友B:
神州的官网上没有吗?也可以求助于本论坛的大神们。另外你可以打电话给官网,让他们给你提供一下BIOS资料。一般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州的官网上没有吗?也可以求助于本论坛的大神们。另外你可以打电话给官网,让他们给你提供一下BIOS资料 ...

还可以电话给售后叫其提供bios??我是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款一体机修过好多台了,最多的故障就是桥旁边的电容容易爆。。。换了就好。。。

哦,我的没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电话给售后叫其提供bios??我是没找到

可以的,以前我给翔升的工厂要过!

网友:
启动电容换了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找到BIOS啊

我看是启动不起来

网友C:
哪个是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是启动不起来

是要换电容吗?怎么找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以前我给翔升的工厂要过!

哦,那我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启动电容?

*脏话*,你给我回复了多少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启动电容?

靠。也是脏话吗?这不是口头谈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哦,我的没爆!

把所有电容都换了

网友A:
这板爱鼓电容,看看是不是电容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脏话*,你给我回复了多少次呀?

一次啊?怎么了???

网友:
呵呵,我KAO 在这里会被和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所有电容都换了

板上的所有电容换了?你不是开玩笑吧!!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板爱鼓电容,看看是不是电容鼓了?

我的电容没鼓包啊

网友:
测测都有没有

网友C:
测什么有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什么有么有?

每一个元件都悼下一端端,测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上的所有电容换了?你不是开玩笑吧!!那么多

慢慢搞吧!你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次啊?怎么了???

大哥啊!你看,回复了4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测什么有么有?

所有元件都测一下,看看在不在正常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容没鼓包啊

没鼓,上BIOS和注意下外拉电路,再好还是一步步,先查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麻烦!我也不会啊!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鼓,上BIOS和注意下外拉电路,再好还是一步步,先查查供电时钟复位

这个估计我也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有元件都测一下,看看在不在正常值。

这个挺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啊!你看,回复了4次。

我晕,是系统卡了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哥啊!你看,回复了4次。

这两天网站会卡顿!所以老师发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网站会卡顿!所以老师发不出去

大哥呀,又给我发了好几遍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网站会卡顿!所以老师发不出去

你这是找理由灌水呀?高呀

网友G:
拔掉类存报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拔掉类存报警不?

拔掉不回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找理由灌水呀?高呀

不是的!因为卡住了就不知道有没发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因为卡住了就不知道有没发出去

又是回复了4楼

网友H:
这种32脚BIOS当然是先刮一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32脚BIOS当然是先刮一刮

我刷这种芯片的程序,成功率很低!不知道是座子问题还是编程器问题

网友C:
我晕!那我就直接回复一下!没发过去就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晕!那我就直接回复一下!没发过去就没办法了

哥你又晕了两次。你在哪里。网络要开级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你又晕了两次。你在哪里。网络要开级了。

哥这4兆光纤。还需要升级??你别逗了

网友:
我就是没找到BIOS,不然早就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你又晕了两次。你在哪里。网络要开级了。

那怎么这么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测什么有么有?

主板各部位的工作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各部位的工作电压正不正常

哦,我只会简单的

网友J:
能够听到过内存的声音,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是滤波不良或者显卡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够听到过内存的声音,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是滤波不良或者显卡没过。

请问这个需要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