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4惊险维修

楼主(2015-05-03):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3274的机子,

开机花屏,花的啥也看不到

外接能正常显示,首先怀疑是屏的问题,换了张屏后还是有点花

看来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因为Intel的机子,显示不正常首先考虑到显卡有问题,拆机开始............
拆出主板后先吹一下显卡,再试,已经能正常显示了,那就压显卡吧!拆下CPU,BIOS电池,内存,涂上焊油,上BGA开压,
因为周边没胶又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植过球,所以上机压了190s,(表示本人还是学徒)之前也没见到过压爆的是什么样,压完后我也没太在意,装机,插电试,怎么没待机电流了,没插好吗?再插,还插,还是不行。再拆吧!拆开后看到显卡有点小气泡,

应该是显卡费了,拔了换个,料板里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两个一样的,有一个还掉电容了,用这个不掉的吧!
拔完板上的我是傻了,被我给拔掉点了,掉了9个点,

这怎么办,还会能用吗?不管了,先植完球装上试试,弄了好半天,总算是好了,装上试试,上BGA焊上,过程省去,完事之后装机,上电,待机是有了,开机试试,太激动了,电流一直上到1.4A,亮机了,
我X,这都能行,装好,上我们的硬盘试试,因为客户的硬盘有密码就没用他的。
在这里说一下WIN8.1的系统,这系统不像WIN7那样,在这个机子上解压系统后,到别的机子上会蓝屏,这个8.1的系统解压一次我在5个不同的机子上用都没见蓝屏的现象,很牛。

这是拆下来的费的显卡,起泡了,
在这里对新手说一下,拔芯片时可以先推一下看锡化了没,一定不要向上挑,不然会掉点的。

网友A:
都干鼓包了显卡必须换了

网友:
掉点最头疼了。

网友:
哈哈。确实挺惊险,搞不好就赔钱。

网友B:
掉电了可以无视???重植珠,上BGA就直接上焊盘?这样可以?奇迹哦。再问下,你们掉点都怎么补焊的啊

网友:
早上我也摘了个显卡,,推了下,推动了,结果摘下后却掉了3个点,不知道是不是我掉的,应为他在别人那修过,没修好,真郁闷,

网友:
楼主运气好瑟  拉断的都是空脚

网友:
掉点都可以,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干鼓包了显卡必须换了

表示本人是新手,没见过起包的,上完BGA没注意,也不知道起包的什么样。所以…………

网友:
最烦掉点的板了,搞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了可以无视???重植珠,上BGA就直接上焊盘?这样可以?奇迹哦。再问下,你们掉点都怎么补焊的啊

我也想知道怎么补焊的?我是没处理直接芯片植珠后上BGA,结果还能用,测了一晚上没什么问题。可能掉的是空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补焊的?我是没处理直接芯片植珠后上BGA,结果还能用,测了一晚上没什么问题。可能掉的是 ...

要看你掉的是什么点。  空点掉了也没事、 接地的少几个也没事、   信号的供电的最好都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补焊的?我是没处理直接芯片植珠后上BGA,结果还能用,测了一晚上没什么问题。可能掉的是 ...

O哦,或许是空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掉的是什么点。  空点掉了也没事、 接地的少几个也没事、   信号的供电的最好都补上

那你们都是这么补点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们都是这么补点的呢?

刮刀。 细线。绿油   直接补。很简单的
而且  论坛里有某xx还发了这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掉的是什么点。  空点掉了也没事、 接地的少几个也没事、   信号的供电的最好都补上

小弟在此请教一下,主板掉点怎么补,我不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刮刀。 细线。绿油   直接补。很简单的
而且  论坛里有某xx还发了这种帖子

我没有留意到某XX的帖子, 我一会找下,简单吗?我没见过别人搞过,就自己想了想,这个貌似比较复杂啊

网友:
大神啊!我们还没学到BGA啊!再等等吧

网友:
你这板子看下去应该是08年之前的了,上BGA前至少烘烤下,用时间久受潮水气多了就容易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留意到某XX的帖子, 我一会找下,简单吗?我没见过别人搞过,就自己想了想,这个貌似比较复杂啊

我说的  某XX 、  是指某个人、   我也只是飘过一眼

网友:
一般空点都比较容易掉

网友:
这种芯片容易鼓包

网友:
上神护你,哥们!九个点都是空的

网友:
一般空点容易掉

网友:
掉了9个点还能亮,估计都是空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了可以无视???重植珠,上BGA就直接上焊盘?这样可以?奇迹哦。再问下,你们掉点都怎么补焊的啊

同问,显卡中间的位置掉点了,要怎么办

网友:
掉几个点都是没用的,楼主真幸运

网友:
掉了九个也能好,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楼主BGA还的多练啊

网友:
这机子坏显卡 比较多

网友:
掉的是地线或空点吧。。

网友:
一直都没有机会做 BGA,怀念以前在工厂里的日子,生意淡,弄个 BGA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这种下面都是白 可以看电路图 就知道掉的是空的还是有线的

网友:
看了 没啥用 但是谢谢楼主细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