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改接口

楼主(2015-05-03):
如题,因为没有能用的数据线,以前的那种老接口的能不能改个接口,改成现在通用的安卓接口!??需要怎么改?

网友:
真麻烦!搞根数据线不就好咯!还换什么接口啊!

网友:
麻烦直接usb线

网友:
直接怎么接USB线?

网友:
买跟线多省事,换接口多麻烦

网友:
就是买根线,,你想测试什么玩玩,

网友:
不懂初衷。

网友A:
网购一个移动硬盘盒把硬盘装到里面,就是移动硬盘。

网友B:
不会没有数据线吧,原板上那样的数据线接口很常用的,建议尽量别改。改后可能不如原接口结实,插拔次数感觉不如原接口

网友:
nuisanc  你是什么所谓 !

网友:
这是最常用的线 多的是 还改接口

网友:
这样折腾没有意义

网友C:
改的话需要数据传输模式转换卡,估计弄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一个移动硬盘盒把硬盘装到里面,就是移动硬盘。

哎,你们不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没有数据线吧,原板上那样的数据线接口很常用的,建议尽量别改。改后可能不如原接口结实,插拔次数感觉 ...

一来是要DIY乐在其中!你懂的。二是确实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的话需要数据传输模式转换卡,估计弄不着。

这么麻烦?不是只要引脚定义就可以吗?

网友:
自己动手直的学习

网友:
搞根数据线不是那么难吧

网友:
没看懂 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