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不亮

楼主(2015-05-03):
客户拿台E431来,开机不显电流表始终走到1.3又重启,偶尔点亮,看论坛好多说bios,下了十多个,刷了一天,找到个可以用,但每次开机,要二次开机才亮,问xx宝上卖的bios,要几大十,问另外的有家,要把原bios发过去修改,还不保,算了,给客户说还是能用,请教一下遇到的仁兄,哪里问题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真实没遇到过呢

网友:
现在 BIOS原机原BIOS材能用啊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往显卡方面考虑。

网友:
感觉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关的问题呀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显卡干过了吗?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上去试下。如果不行可以等亮机的时候进系统多测试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比如掉电,死机,蓝屏看有没有)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e431  有解决二次开机的BIOS  下个刷下吧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
只是 BIOS没有刷对!

网友:
E431不是EC容易坏吗

网友:
现在地的BIOS呀就是爱出问题呀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多换几个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现在的BIOS很变态  好像是跟南桥之间有绑定码   要原厂没马的一刷就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换大板,不行就换小板

网友:
换主板,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  换主板

网友:
BIOS U5 8M的不要动,直接刷U6 4M的就可以解决这问题!是通病!

网友:
BGA上烤下。。。

网友:
遇见过这问题!必须原机原bios!在别人机子上一次能亮的!放你机子上就不一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e431  有解决二次开机的BIOS  下个刷下吧

版主你这个是合成的吗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这个是合成的吗

这个不是我发的贴子   至于是不是合成的 我也不太清楚   标题是解决二次开机的  不妨试一下

网友:
现在的BIOS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有时会亮,有时不会亮,估计也是BIOS的问题,刷了试试看

网友:
     问题多半出在BIOS上我同事遇到过

网友:
个人觉得是桥的问题  这个机器是桥发出来两个信号给屏的

网友:
目测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