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没有总线供电维修

楼主(2015-05-03):
今天同行拿了一块GA-P43-ES3G来给我修,他说不跑马,他也修主板的阿看来是不是秒杀的主板,我叫他留主板,目测一下有很多地方修过了,上电测内存供电1.5v和桥供电1.4v正常,测一下总线为0v不正常看来问题这里,看一下电路图是同行维修过的地方以图阿 打开电路为什么修这里,测一下u13的7脚没有电压输出,上前推阿测4脚12v供电正常阿,测输入端5脚为0v不正常,测r415上端有2.5v正常阿,d11和d8一边有3.3v说明正常了同行也搞过了,还有电阻r415和r406给同行搞过了,我怀疑同行没有换好,我把r415和r406t和c201和芯片都换5脚还是0v,那就短接r415但是短接前把q18拆开麻烦烧桥,短接一下转一下就停,看来行不通阿。还有电路给拉低这个电压,这是同行没有搞好的主要原因阿,再看还有一个vtt_level这个信号了, 查图以下q75不装不理他,测q80g极是高电压不正常,再测q86g极为高电平说这正常了,再q89的d极为低说明正常,看来问题是q86坏了导到q80拉低了总线了,换之正常以图是修的地方

网友:
我接别人修改的主板都多收点,接别人修过的主板不容易修好

网友:
直接短接r415的话,此电阻会失去分压限流作用,容易引起烧U13电压放大比较器芯片.

网友:
佩服LZ的分析能力

网友A:
楼主  结果是换了IO好的  是吗??

网友:
技嘉的板好多管子啊。。。看到头晕了

网友B:
小小白弱弱的问下lz 如果我用镊子短接q86  会不会 烧其他元件啊、、师傅叫我找ga板的故障 我喜欢这样做、ga的板 老爱坏这些小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结果是换了IO好的  是吗??

io图不小心放上去的阿。。。发帖太忙了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弱弱的问下lz 如果我用镊子短接q86  会不会 烧其他元件啊、、师傅叫我找ga板的故障 我喜欢这样做、ga ...

用镊子强行短接Q86 CE级的话.这里也能解决故障,但是会影响主板正常关机.关闭不了总线供电,这样子操作的后果就会使Q80一直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从而使vtt_level信号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也会引起Q18一直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增加本身工作热量损耗.时间久了会引起烧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弱弱的问下lz 如果我用镊子短接q86  会不会 烧其他元件啊、、师傅叫我找ga板的故障 我喜欢这样做、ga ...

强制短接Q86相当于强制让本身CE之间达到一个低阻状态,这样子操作会影响本身后级相连Q80饱和导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强行短接Q86 CE级的话.这里也能解决故障,但是会影响主板正常关机.关闭不了总线供电,这样子操作的后 ...

谢谢 大师的您回复。。。

网友:
这板子没图纸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