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独显问题

楼主(2015-05-03):
华硕X44H,装上独显驱动,一用就花屏,满屏全是小方格,后蓝屏重启 。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吗  ?系统也装过N次,换过显卡   故障依旧 。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啊

网友:
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哎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还没修好

网友:
考虑下显存吧

网友(2015-06-09):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关注下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一台,显卡 ,显存都换了,还是没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这个板子,板材比较薄,会不会板材有问题,本人有好主板,要的联系

网友:
显卡问题吧 你看看吧

网友:
驱动是官方的么

网友:
我估计需要换主板才可以解决问提了

网友:
  我也遇同问题了 啊   纠结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换南桥 不谢  我姓雷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麻烦的,遇到过 后来忘记怎么解决了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这种问题要换显卡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