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都说E40通病掉电是保险 我碰到的0.40掉电保险都是好的

楼主(2015-05-03):
测电感PL17独显电压不出  没思路了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主题范围怎么是 经验维修呢?

网友:
E40不是散热片容易坏吗

网友:
显卡也是爱坏的

网友:
没遇到过哦不知道

网友:
广达hwpg看一看,检查一下s0电压转换的六脚mos管是否有问题?MD,上次有个e40换完显卡就掉电了。。。搞了半天才发现内存vtt输入电压的的保险挂了。早不挂晚不挂换了显卡后才挂,擦!

网友:
独显供电不出  就测独显供电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昨天修的E40也是内存1,8V短路了,开机掉电,最后查到是显卡芯片上面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支持

这水灌的,已举报。

网友:
热天来了,顾客们眼中所谓的神鸡(e40)不知道会有多少是温度问题而抱来修的,哈哈(坐等神鸡送上门)

网友:
查显卡芯片

网友:
这还没遇到过,遇到的都是显卡

网友:
断电以后还能加电吗

网友(2015-06-17):
听说都是电容导致的?

网友:
供电不出,最起码你也得告诉我们你查了那些条件呀,哪些条件没有,连图也不截

网友:
没思路的时候,刷个BIOS试试  ,记得备份 ,不出供电就测测条件,不要老想通病 这机器的通病是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