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掉点,我该怎么补线?

楼主(2015-05-03):
(图片)

网友:
拿芯片的时候用力过大了!!!!!!!!!!
怎么补?有什么来补?
飞线的线又太厚了!

网友:
楼主加油,我看好你

网友:
用脱锡带的线  那个线细  补后加绿油

网友:
用吸锡线分开补

网友:
这种情况只是漆掉了,加紫外线固化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用细的漆包线试试

网友:
考验你技术的时刻到了

网友:
虽说是用线补。  但这叫 补点~

网友:
考虑直接换掉吧

网友:
LZ   这个不太好能哦
考研你的时刻到了

网友:
你图上应该是空脚啊

网友:
bga正下面掉点一般补好了,我喜欢打502固定,效果很好的

网友:
细线加502    考验焊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
自己慢慢琢磨把

网友:
用吸锡带的线,补完打点绿油

网友:
oh no!!加油吧兄弟

网友:
用吸锡线 补完打红胶 后面再做几次都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