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单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5-05-03):
单设配器可以触发      单电池不可以触发       同时可以触发       单电池    vs正常     3.3V和5V正常输出        EC条件为供电3.3V    EC-rst#  为3.3V    lid_sw#  为3.3v   batt_temp  2V      请问下一步该如何下手

网友:
补充点     设配器和电池同时接入开机后拔掉设配器  充放电正常

网友:
ACIN测试了吗

网友A:
看看按下开关瞬间 VS电压有没有不稳或者跳动 下拉之类的

网友:
设配器检测脚   不接设配器时0V接设配器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按下开关瞬间 VS电压有没有不稳或者跳动 下拉之类的

VS刚说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