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

楼主(2015-05-03):
这个机器确定是北桥问题,要做BGA 谁告诉我温度控制在多少啊 AMD 218-0755046
ACER

网友:
没有法告诉你 你自己的BGA 不一样啊

网友:
每台BGA温度都不一样 一般AMD都是用185 几乎没失败过

网友:
215 220就够了

网友:
这要看你的BGA是咋设定的温度了,我的是220就OK了,你估计加焊北桥不会好

网友:
230完全搞定。不一样的BGA。都会差一点的

网友:
220 230 其實都可以拿得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