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坑爹维修之1秒反复复位

楼主(2015-05-03):
同行送修一片华硕AM3主板说不开机自己刷了下灰也不行让修,显示同事接手的他说版后面断了线他接好了现在是接电源触发断电他有事出去于是给了我,
接过板看来他的确有接线

哪过来我一试怎么不断电呢但是不跑马IDE一脚5V-3.3跳变但A11脚3.3很稳定跑码卡FF复位灯1秒闪一下

想找点位看看于是上论坛发现这问题还有不少人遇到有的加焊北桥解决了有的没找点位我是没找到于是上BGA加焊北桥干了下来一个样这时就拿放大镜观察

全板没发现还有腐蚀断线了,值得观察跳线帽才发现这里!

CLRTC跳线帽的1脚很是发亮像新的一样用了这么长时间的板不可能这样看看其它针都是脏生锈霉那些这个这么亮值得怀疑把跳线帽取了呢吗真是挪了位置
重新插好触发跑马卡一路狂飚显示,

这块板子我总结开始不开机其实就是同事接的那条断线的问题后面没想到跳线帽被同行或者客户自己挪了位置导致不跑马1秒反复复位,还得我们还去干了无辜的小北可怜啊!好端端的被干一炮!写这帖子为了让维友们平常真的的仔细仔细再仔细特别是同行弄过或二三修机子,最后谢谢维友白忙之中观看此贴谢谢。。。。

网友A:
华硕的板子都 是不好修

网友:
很感兴趣楼主怎么想到看一下跳线帽的位置,希望分享。

网友:
华硕的板子都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子都 是不好修

这个觉得是个人的习惯吧我修被人动过的第一大概看一下第二看有没通病不是通病在那放大镜仔细看一遍没发现可疑问题再去修,有时候仔细观看要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证明细微的观察可以免走冤枉路,LZ你是用放大镜观察到的?

网友:
主板我一拿到手里首先就是检查COMS电路,BIOS电池是不是有电,,跳帽是不是有电压,或者反了,掉了。。。

网友:
lz 妳的图片 压缩的太小了吧。、、、搞的我门都要拿放大镜来看看

网友:
继续学习,等有了经验也来发帖

网友:
   哈哈、。还有这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