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5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充电

楼主(2015-05-03):
一客户送修iphone5 反映是充电充坏 现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充电”思路:既然是不能充电,当然是要先找到充电电路是那部分,首先找到尾插接口图J7

看到PP5V0_USB_PROTECT跟PP5V0¬_usb_rprot的字样,可以想到这个Q2就肯定是充电的尾插USB线的电压先经过Q2,

USB数据线的电压从尾插的21 23 25脚进入,经过Q2分出两路信号,PP5V0_USB_PROTECT跟PP5V0_USB_RPROT分别输往下一级电路分别是PP5V0_USB_PROTECT到U7 ,P5V0_USB_RPROT 是到U2   U7是电源IC,而U2估计也是USB控制的一部分了。

很明显 USB部分就由Q2 +U7+U2组成

当然是先易后难了,先更换Q2故障依旧,在更换U2故障排除。
不支持此配件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492-1.html

网友A:
支持。。。。。看电路图U2好像很多针脚,怎么看实物图好像是小八脚的芯片

网友:
我还是来学习学习手机

网友:
换个线不行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善于分析

网友:
    分析得挺棒的

网友B:
这现象我换根线就行了。怎么搞这么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看电路图U2好像很多针脚,怎么看实物图好像是小八脚的芯片

36脚IC  没有空点

网友:
感觉好复杂,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
换个原装的线就搞定了

网友:
有时候 换个线  貌似也可以充电

网友:
学习了,有空去看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现象我换根线就行了。怎么搞这么麻烦?

有的时候不一定行呢,你也发个案例参考一下啊

网友:
U2的毛病最容易出现了。。动不动充电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手头上有那么多配件随便换啊?

网友:
现在我也转行手机维修了, 但是只会换屏,尾插,home键这些换外围设备 主板维修还不会   主板的灌胶黑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