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音量键失灵维修

楼主(2015-05-03):
开机键维修思路:

第一步:目检 J2  FL7  FL46 FL8  FL3  DZ7 DZ3 DZ2 等等有无少捡和破损的。

第二步:量 C319 C197 C311 C314 有无电压1V8《如果只有一个没1V8或者电压变低可以直接把对应的电容拆掉问题可以解决》开机键没电压换掉R22菜单键没电压换掉R20 基本都OK 前面方法没好直接换 按键IC是U3 基本可以解决了!菜单键是在J7上,要注意U601_RF旁边那个FL5容易空焊。

《按键失灵大多数是电容坏了把电压啦低和电感空焊电压过不去所至》,这些都是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没位置图,发电路图看,这些原件都在J2旁边的,菜单键的在U601旁边!

网友:
手机高手啊!11111111111

网友:
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高手的经验值呀。。。

网友:
强大啊,这个。。。。。。。

网友:
相当的给力。

网友:
FL5容易空焊 。是出厂的毛病吗?

网友:
直接了当,精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