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3.0 开机4分钟掉电

楼主(2015-05-03):
K43SV 3.0 开机4分钟掉电!之前是显卡不良的搞好后就是不管是在BIOS还是WIN8都是4分钟掉电。。。。KBC PCH都因为这个干的!求解。。。。就没有人修过K43SV定时掉电的吗?

补充内容 (2015-5-5 10:28):
那位大神有k43sv 3.0  4显N12P-GV-B-A1这个修改过掉电的bios传个造福一下广大的坛友!

网友A:
可能是BIOS 问题

网友B:
一般都还是显卡   拆开重值吧

网友C:
光板有没有测过会这样吗

网友D:
散热鳍片有没清理?再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OS 问题

BIOS刷过N个了  涛声依旧  BIOS确定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还是显卡   拆开重值吧

干2个了,这个板子现在是在亏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板有没有测过会这样吗

就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鳍片有没清理?再就是显卡虚焊了。

裸板测试的。。。确认散热没问题

网友E:
你cpu好像还没有换过试试呢

网友:
修改个BIOS看看

网友F:
加焊一下CPU座子,可能是空焊

网友:
查K43SV通病

网友G:
定时掉电,我觉得还是先换下CPU还有内存试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桥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比对一下那个供电先掉的。

网友H:
楼主还是买个示波器吧  修掉电很给力的哦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I:
定时掉电的
你可以TB问下有没有解决这样问题的bios(虽然你刷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定时掉电,我觉得还是先换下CPU还有内存试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桥的问题

CPU 内存都确认ok,是什么桥都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定时掉电的
你可以TB问下有没有解决这样问题的bios(虽然你刷了好多)

就是没有找到!改bios我又不会。。。。。。版主提供一个呗!

网友:
k43好像没有什么通病吧!

网友:
不会修改,我也想换过bios看看没找到k43这样的bios。。。。。那味大神能提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cpu好像还没有换过试试呢

cpu 确认是ok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一下CPU座子,可能是空焊

你的来捣蛋的吧

网友:
论坛里有帖子

网友:
这个早就看过了,个路小电压都看过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买个示波器吧  修掉电很给力的哦

示波器我这有,只是抓掉电不怎么灵敏。。。。而且4分钟掉电我抓了半个多小时就看了下1.5  1.05两个电压一气之下把pch杀了,之后好没好你懂的。。。。。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试一下的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

网友:
挑了温控看看

网友:
换CPU供电 mos管 添加 厂家没装的CPU供电滤波电容! 正常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我这有,只是抓掉电不怎么灵敏。。。。而且4分钟掉电我抓了半个多小时就看了下1.5  1.05两个电压一 ...

额  不怎么灵敏 就调一下啊

网友:
修改个BIOS试下

网友:
怎么样了 修好了吗

网友K:
找个会修改BIOS的大神帮你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找个会修改BIOS的大神帮你改一个

还没有修好,就是找不到大神啊

网友:
你看下机器D壳的版本号,我发个服务站的BIOS给你

网友:
散热  温控电路都查了吗

网友:
先排除温度问题,加焊或更换显卡看看

网友:
风扇是不是 一下快一下慢?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 是EC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以前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BIOS刷好了

网友:
要刷BIOS的啊

网友:
我有K42JE的掉电,有时开机还没亮时就掉电,有时进系统玩了一会儿掉电,不定时掉电,后来刷了一下官方的最新版的BIOS,其实还蛮有风险的,我是要WINDOWS下刷的,刷后不掉电了,不过人家用了一个月又掉电了,然后刷论坛里的BIOS不中用了,只能找其它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 把滤波电容都换一遍试试

网友:
恩,我也还以BIOS,刷好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