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触摸屏有一排失灵

楼主(2015-05-03):
一台iphone4s  故障现象:手机QWER键盘最下面一行按不出,激活时服务条款无法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如图:

首先换屏无效,对照图纸测阻值,触摸座子J5 第26脚无阻值,查看图纸此26脚通往触摸IC U19(U1019)的E4脚,途中经过
滤波电容C801接地,然后测座子第26脚到C801不断线,拆掉触摸IC找到E4脚 测得E4到26脚无阻值,(由于两脚之间在主板不同面所以测量可以先飞一根线)故障断定断线,解决方法飞线。由于IC之间脚位较密,点小,飞线后IC很难装回去要不就是焊点无法接触功亏一篑,所以线要选特细的。

市场上买到的都太粗根本无法使用,即使飞好也不行,振铃里面的线圈是最好的选择,绝缘还有就是细。找个振铃拆除飞线C801到E4脚,当然飞线结束并不算完事,线从IC中间出来明线,装IC时会造成线与IC其他脚短路。

所以一定要用绿油,绿油具有固定绝缘作用,涂上绿油然后固化 注意不能涂得太厚(一般都是用光固的绿油涂上后放灯下照几天,当然也可以选风干的那种)固化后用刀小心刮去多余或盖住焊点的地方。最后一步装回IC试机,OK。

post_deleted

网友:
  下次我也修手机我去!

网友A:
遇到过一台4还是4S是旁边那个芯片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手工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台4还是4S是旁边那个芯片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原厂焊接工艺问题,或者芯片长期发热热胀冷缩,日积月累,再或者摔的

网友:
   手艺好啊

网友:
手工很棒

网友:
修手机比修笔记本还难。。。。

网友B:
修手机的件比笔记本的还要小啊。这钱的不好挣啊//

网友:
手工好啊。收点坏机搞下,修手机有些搞头

网友:
手工好有的搞的。收了多少钱呢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台4还是4S是旁边那个芯片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楼主好功夫啊

网友:
这么密的点,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的件比笔记本的还要小啊。这钱的不好挣啊//

都是在放大镜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