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600MB 5v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03):
DPS-600MB,空载不接任何设备时短接绿黑,12V、5V、3.3V均正常,单独给5v带负载就保护了,12V单独负载没问题,求思路,求DWA105的PDF,谢谢大神!

网友:
查一下5V的电容......

网友:
谢谢回复,5V输出的电容没问题

网友A:
带负载会不会马上拉低电压

网友B:
这个是5V这路的电压检测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C:
要多路带负载才能知道电源正常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会不会马上拉低电压

5V接负载立即保护,但是单独12V接负载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多路带负载才能知道电源正常否。

12V单独接负载没问题,一直开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V这路的电压检测电阻出了问题。

5V这路不接负载就一直保持5.08V,按理检测出问题空载也应该出问题啊

网友E:
你接个光驱上去试试呀,要接几路负载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接负载立即保护,但是单独12V接负载就没问题。

更换5v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接个光驱上去试试呀,要接几路负载试的

就是接光驱测试的,把5V红线抽掉不接都正常,插上5V红线就保护了

网友E:
那你查一下5V输出到339的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查一下5V输出到339的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问题咯

检测线路跑到DWA105上去了

网友E:
一般来说芯片不会导致负载不足呀,我之前修的电源负载不行都没试过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芯片不会导致负载不足呀,我之前修的电源负载不行都没试过是芯片的问题

我也是遇到芯片问题的少之又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我一般先查电源功率管,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E:
还是就是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严重,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和高压滤波是否电容损坏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就是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严重,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和高压滤波是否电容损坏等。

您提到的都已经查过了,今天用可调电源单独测试5V回路,发现DWA105检测过流的部分7脚电压低了,脱开7脚电压正常了,现在在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提到的都已经查过了,今天用可调电源单独测试5V回路,发现DWA105检测过流的部分7脚电压低了,脱开7脚电 ...

这个芯片的图纸有吗?我也找了好久。

网友:
如果确实找不到图纸可以用代换法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提到的都已经查过了,今天用可调电源单独测试5V回路,发现DWA105检测过流的部分7脚电压低了,脱开7脚电 ...

不会是芯片问题,楼主想想,如果芯片出问题还会保护吗?应该还是外围电路引起5v带载保护,楼主还是好好查查5v部分吧,先把电容都换掉吧

网友:
芯片出问题的概率很小。应该是别的地方问题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网友:
楼主关注一下电容............

网友:
一般ATX电脑电源5V与12V是交叉调制的,两个电压要同时上负载才好。单独上那一个都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看来还是+5V的保护电路出现问题,查芯片DWA105的周边电路。

网友:
查5V的取样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