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5-03):
HP 510 进系统掉电拆机换 CPU 单核的就不掉电子了刷BIOS后涛声依旧,想想以前也修到过HP板这样是北桥问题, 就加温一下北桥OK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会不会没过几天就返修?

网友:
散热处理好应该没事 的

网友:
这个破烂机器可不好修了

网友:
你这个机器肯定会返修回来的,你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AMD的机子就是爱坏的

网友:
北桥空焊了,最好取下来重新植珠,避免返修

网友:
北桥已经不良了返修时还是换掉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一个月是没问题,长点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