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GF68上CPU掉电,且不跑码

楼主(2015-05-03):
      今天接手一块AGF68的主板,客户描述有时行,有时不行。外观无明显的短路,掉件。上电测试:发现无CPU的时候,不掉电,但上CPU的时候,复位灯闪了两次,一会就掉电。这是一块AMD的英伟达的单桥板,按照经验,复位灯闪了两次,已经是表明已经找到了BIOS,接下来就应当是跑码了。但这时候掉电了。
     分析:应当是少一个电压或者电压过高。
     按照英伟达的时序:内存:1.96,   VDDA2.5:     2.45      CPU:     1.09      桥:  1.1。电压基本正常。但考虑到发现无CPU的时候,不掉电,但上CPU的时候就掉电。将维修重点放在CPU的电路上:CPU电路是RT8802+BD-G   +RT9119的主芯片+驱动芯片的供电方式。测得:
      这三组的上管驱动电压不同:2.04,1.95,1.89,这三个电压是不是应当相同的?

网友:
这电压误差很小很小的,你可以测对地阻值是不是一致。

网友:
测得下管的D极的对地阻值:450左右。这个在正常范围里。同时用AM2的灯座测试:全部亮

网友A: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掉电会不会是这个驱动芯片RT9919的负载能力差了而掉电?或者还是桥出现虚焊而导致掉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掉电会不会是这个驱动芯片RT9919的负载能力差了而掉电?或者还是桥出现虚焊而导致掉 ...

负载能力差也是有可能的。三个管子的对地阻值都是450吗,那是正常,如果有几欧以上你就要小心了,呵呵。

网友:
测对地阻

网友B:
CPU电压出来了还没跑码,刷BIOS

网友:
就快损坏,pwm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出来了还没跑码,刷BIOS

CPU电压是出来了,但是会掉电,难道BIOS坏也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
能说得详细一些吗?是不是三个下管的D极的对地阻值都是450左右,就可以说明上,下管都没有问题?之前,我看到一些案例就是下管出了问题,而导致掉电的

网友C:
先换一个CPU试试,因为现在我维修当中发现非常多的AMD的CPU换掉的,,然后就加焊NV单桥,这种桥非常容易虚焊,有些有复位不跑马的单桥,我都是风抢一吹  跑马,立即上GB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换一个CPU试试,因为现在我维修当中发现非常多的AMD的CPU换掉的,,然后就加焊NV单桥,这种桥非常容易虚 ...

我能这样理解吗:有的主板可能是由CPU而引起的掉电的,或者是NV 单桥虚焊而引起的。还想请教一个问题:BIOS坏,会引起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这样理解吗:有的主板可能是由CPU而引起的掉电的,或者是NV 单桥虚焊而引起的。还想请教一个问题:BI ...

有得主板BIOS坏了,会断电 然后自动断电,像技嘉的就经常这样,你这块主板应该不会的。如果BIOS坏就不跑马或者跑到一个代码 不跑了。。。

网友D:
CPU假复位!桥没有发vid给管理芯片解码!导致缺CPU电压保护掉电看看你的图纸vid信号是不是被直接上啦的!我没看图纸!如果是svid的就的查管理芯片时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PU假复位!桥没有发vid给管理芯片解码!导致缺CPU电压保护掉电看看你的图纸vid信号是不是被直接上啦的!我 ...

VID信号是不是直接上?这句话如何理解?不是VID有高低组合就算正常了吗?CPU假复位,这个有意思,能说一下吗

网友:
赚点下载分吧。

网友:
CPU坐有可能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信号是不是直接上?这句话如何理解?不是VID有高低组合就算正常了吗?CPU假复位,这个有意思,能说一 ...

如果是SVID信号,刚上CPU,CPU没供电是不会工作的,无法发出VID。
只有通过预设值先发送一个临时的高低电平VID,让电源管理芯片工作。
电源管理芯片满足,供电、EN、VID。通过控制输出,电流检测、电压反馈以后,正常了。
芯片发出好信号给桥,桥在通过电路输出PWROK信号给芯片,芯片内部才进行解码,输出正确的CPU电压

网友B:
CPU供电管是脉冲的,用万用表测不准,得用示波器。
维修1234
多谢了,也就是一般情况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要测精确数据就要用示波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管是脉冲的,用万用表测不准,得用示波器。
多谢了,也就是一般情况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要测精确数据就要用示波器

网友:
遇过差不多的没修好

网友:
教教我呗。。。如果有意,加我QQ447977393 拜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