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小EC芯片焊接

楼主(2015-05-03):
      接到一个宏碁的Aspire S7-391的进水机,键盘连键,比如按W键,会出来WR],换了键盘也是一样。仔细量了一下键盘接口,大部分针脚对地值是740,有两三个针脚是610,看图纸这接口是直接进EC的。想换一个试试。但这是BGA封装的,以前没弄过。特请各位指点,用风枪直接吹呢还是要上BGA焊台?这EC这么小,正背面还有键盘接口。怎样才能万无一失?

网友A:
有反修台的畫上反修台會容易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反修台的畫上反修台會容易點

芯片好小,板子很窄,BGA台上不太好放,背面又有键盘接口,接口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用热风枪就可以了,这跟做手机IC是一样的

网友:
用大风嘴的风枪试试呀

网友B:
用风枪,不过温度要调好

网友:
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不过温度要调好

请问用850B的风枪不带口子该怎样调温度啊?

网友:
这个算大的了!~~你看看iphone 那些BGA芯片!~~~
笔记本没封胶的,随便一把风枪,先把底板加热,再放芯片,吹几下就好了!!~~

网友:
那就先别换EC,先看看EC周围的电容或者电阻

网友:
这跟做手机IC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用风枪、BGA都是可以焊接的,只要细心就好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我,用疯抢即可!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搞定啦,最好用旋转风的那种,不易吹坏

网友:
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用风枪难掌握好温度啊,怕会有虚焊出现

网友:
这么小的芯片风枪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C:
用风枪啊,吹之前把芯片植成有铅的,这种芯片容易坏,芯片吹下来的时候温度打高点,别硬翘,拿掉风嘴吹,吹熔了一下子就拿下来了,千万不要去硬翘,和BGA一样,不要放焊油吹,放了吹起来都是烟,芯片吹下来了拖平,不要用吸锡线,用烙铁拖平就好了,洗干净,用刷子刷上薄薄的一成焊油,把植好的芯片放上去,对好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风速和温度,风速4-5,温度320,旋转对着芯片吹,风枪离芯片5公分左右,吹得用镊子轻轻推芯片,有做BGA的感觉,就可以收手了,实在不行就上BGA吧

网友:
用风枪和BGA都行   键盘接口耐高温的   不过也可以贴上锡泊纸

网友:
这种芯片应该还是用风枪就行,只不过焊上去的时候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最好是旋转地吹,这样芯片就不会被吹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啊,吹之前把芯片植成有铅的,这种芯片容易坏,芯片吹下来的时候温度打高点,别硬翘,拿掉风嘴吹,吹 ...

讲解得这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我感觉用疯抢就可以焊了,不需要上BGA,

网友:
用风枪换大头,多打稿,跟焊显存一样。。

网友:
风3-4 温度 6-7 旋转着吹 可以少放点焊油

网友:
楼主好有风趣,学习学习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风枪搞好。

网友:
这个好弄的,放心折腾吧!

网友:
这么小上什么BGA,用风枪吹保险

网友:
我们都是风枪吹的,现在很多供电IC也是BGA封装的,锡球都是0.3左右的可不好整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但是要让它受热均匀

网友:
用风枪 控制好温度

网友:
新手最好用BGA,比较稳妥

网友:
这个看手法,新手或手工不行考虑安泰信或其他旋转风枪,还是不放心建议上BGA返修台焊接,手工到位的啥风枪都可以。

网友:
热风就可以了!!!!!!!

网友:
疯抢吹就可以啦,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直接风枪就好了了,还用的着BGA,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