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位于ATX电源内接地,另一端接开关场管S极

楼主(2015-05-03):
这是一个联想的台式机电源,高手看看,一般是三极管做开关管,这个是用mos做的开关管,只有一个大电容,一个开关管。功率180W.

网友A:
这个按照4环,绿环不用管,红黑银金0.2欧.............

网友B:
按照5色环电阻去找,离的最远的是误差为绿色,金色的是10次方,还有几个颜色看数值,第三个颜色看不清,前两个是红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5色环电阻去找,离的最远的是误差为绿色,金色的是10次方,还有几个颜色看数值,第三个颜色看不清,前 ...

2楼正确,按一般5色环电阻无法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正确,按一般5色环电阻无法读取。

这个不能用5色环读取吗,红2黑0,第三个看不清是什么颜色,金是10的-1次方,绿色是误差±0.5%

网友:
这个按照4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照4环,绿环不用管,红黑银金0.2欧.............

应该是这样d

网友:
最近刚学的
一般的这个电阻位于mos s极做检测电阻

网友:
这个坏的话 一般的前边的几个大件都会坏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侧了是0.2欧,我还以为有问题呢?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照4环,绿环不用管,红黑银金0.2欧.............

第一色环怎么看象是棕色的,楼主测一下只要是零点三以下的阻值都属正常。

网友:
0.2欧 五环精密电阻

网友D:
这种电阻真的没有见过,哪个解释一下那圈绿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
0.2欧2W的金属膜电阻,用作过流保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阻真的没有见过,哪个解释一下那圈绿环是什么意思。

材质或温度系数

网友E:
0.2R 2W金属电阻,绿环是表示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R 2W金属电阻,绿环是表示精度

金环标识精度的5%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R 2W金属电阻,绿环是表示精度

这种电阻其实是当四环电阻来读数的.第五环为温度系数.第四环为误差系数
0.2欧姆 5%

网友:
一直没搞懂这种电阻到底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绿环表示精度吗?误导呀.........

第四环是精度,第五环是温度系数,不好意思,确实误导了,现更正哈~~~

网友:
电流检测用的,一端接S极,一端接地,0.2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