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1S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断电,进游戏秒断

楼主(2015-05-03):
HP4321S笔记本,拿过来发现断电   用鲁大师测试CPU 89度 报警  换了CPU 无果    换了温控芯片无果,想装个系统   还没装完就断电了   散热处理好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求救  啊

网友:
这是温控芯片

网友:
跟供电有没有关系啊     该怎么查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A:
仔细看下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

不会吧  应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

= =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咋回事啊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没初始化好。

网友:
换铜管吧,铜管问题大点

网友:
我想还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hp 显卡虚焊,导致掉电

网友:
装XP试试 WIN7太久

网友:
CPU,显卡温度到底高不高?刷过BIOS吗?

网友:
CPU温度报89度,,显卡46度,,,

网友B:
把温控拆了不装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温控拆了不装  试下

拆了不显示

网友:
热管不行吧。应该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C:
温控芯片这一路查一下

网友:
换铜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芯片这一路查一下

怎么查

网友D: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CPU的事 你可以尝试换个CPU供电芯片   进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卡 图像晃摆 墨迹 等等 如果有这些 直接换了保证好

网友:
建议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芯片试试,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CPU的事 你可以尝试换个CPU供电芯片   进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卡 图像晃摆 墨迹 等等 如果有这 ...

待机在桌面的坏很好,,可以用几十分钟,

网友:
不会是铜管坏了吧,还有热风出来啊

网友:
修笔记本花上一天还修补好的  我建议换板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换个低点的U试试,上次i5的换成p6000就行!

网友:
换过u试了,,没用

网友:
换个导管试试

网友:
直接飞条5V的给风扇供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