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绿色的电容,查资料不好查,是多大的,万用表测阻值很低,正常不?

楼主(2015-05-03):
大家看看,这个绿色的电容,查资料不好查,是多大的,万用表测阻值很低,正常不?这是个小电源,台式机的。共有两个电阻,我拆了一个绿色的,阻值也很小。不知道该咋读这种电阻.

网友:
打错了,是下图绿色的电阻,是多大,如何读。

网友A:
就是图二的这个电阻

网友:
4.7Ω,限流电阻
通常,在电源中很多这种“5色环”电阻,实际上是按4色环来读取,最后一个环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哦,这个是从黄色这边开始读数对吧?

网友:
高手啊,谢谢,我都郁闷了一天了,查不到第3环金色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二的这个电阻

没错,4楼说的对,4.7欧.............

网友:
应该就是4.7的,,

网友:
4.7欧误差5%

网友:
第一杠是黄色代表4,第二杠是紫色代表7,第三杠是金色代表乘以倍数0.1,所以是4.7欧的,误差百分之五。

网友:
那是色环电阻,看颜色渎职 的

网友:
可以上网上查询一些电阻的读法,这样下回就可以自己读取了

网友:
这种你也修啊

网友:
是4.7欧的的电阻

网友:
颜色黄紫金,4.7Ω电阻

网友:
4.7欧误差5%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这个电源不值得你去折腾了,,

网友B:
这个电阻是4.7欧的,就是最后那圈白环实在不明白表示什么,查了所有手头资料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4.7欧的,就是最后那圈白环实在不明白表示什么,查了所有手头资料都没有。

温度系数,一般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系数,一般不用管
谢谢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色环对我来说是地狱啊,我是色盲。。。

网友:
楼主,你标题就写错了吧,这个是一个高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吧

网友:
最后位是精度。只有几种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