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1A充电1分钟左右切换到电池模式

楼主(2015-05-03):
板号la-3571p,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充电大概1分钟左右就会自己切换到电池模式,保护隔离电路截止,电池开始放电,经查问题出在ACOFF上,ACOFF由EC发出,EC的ACIN 3V,BATT_TEMP 2V,BATT_OVP 1.38V,这些都正常。BIOS刷过,EC换过情况一样。电池到EC的IIC总线对地值正常,电压下拉幅度也正常。图纸上标的EC是KB926QF A1,板子上的EC是B1(EC之前没动过),换了个D3的也是这问题,光用适配器或电池都正常,求高手指教还会是哪有问题呢?

网友:
说明电池不行了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可能是电池坏了引起的故障

网友A:
查充电芯片有关适配器方面的外围电路。

网友B:
先排除电池这些外设,如果换电池还是一样,那就查保隔以及充电这些电路了

网友:
既然是仁宝 可以考虑下保护隔离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电池这些外设,如果换电池还是一样,那就查保隔以及充电这些电路了

电池在别的机子上试过了是好的,现在是不清楚EC为什么会发出ACOFF,ACIN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充电芯片有关适配器方面的外围电路。

充电芯片是MB39A126,没有采用ACIN 和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充电芯片有关适配器方面的外围电路。

网友:
我看了一下F41LA的图纸,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流过大,造成ACOFF外接电源关闭信号产生,你可以发个充电电路的图纸看看,这个方便朋友都看一下

网友D:
查PR45是否变质,PC133电容是否失效,PQ11漏电否,或单独插适配器开机,看电流大不大,然后电池和适配器都插上,看电流大不大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PR45是否变质,PC133电容是否失效,PQ11漏电否,或单独插适配器开机,看电流大不大,然后电池和适配器都 ...

电流的话都正常,应该就是出在电流检测这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PR45是否变质,PC133电容是否失效,PQ11漏电否,或单独插适配器开机,看电流大不大,然后电池和适配器都 ...

PR45,PC133,PQ11这三个元件跟电流检测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是MB39A126,没有采用ACIN 和ACOK

看来此机充电管理在EC方面,既然适配器检测部分正常,那再检查充电电流检测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