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多故障艰难维修

楼主(2015-05-03):
                                                  HP520多故障艰难维修
            HP520,板号LA-3491P 945集显。接机上可调电源有时0.3有时0.003,按开关无反应,快速拆开机器。

            老套路,先测各个关键测试点有无异常,发现PL5PL6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0欧左右,找来PDF看了下         是+3VALWP+5VALWP

           断开PJP1PJP3发现PJP1前后级对地都短,PJP3前级短,待机0.003的时候有公共点没3/5V,待机0.3的时候   摸芯片发烫,测量LDO3LDO5对地都正常,料板拆了个MAX8734装上对地还是不正常,不过不会发烫了,直接换掉PQ11PQ12MOS管,+3VALWP对地185正常,+5VALWP前极正常,后级对地还是只有28欧懒得一个个拆,直接限流烧鸡,+5VALWP电流最大只有0.25电压也没拉低,摸不出来电压不拉低就先不管它,上电测两个电感供电都出来了,连上两个结点再通电上电5A大短,赶紧断电测公共点只有22欧,继续烧PQ19发烫,换上一个新的PQ19,这次限下流通电还是大短还是这个PQ19,料板再换一个新的,这次不敢直接通电了,先断开PL10的节点PJP6再上电待机0.07(待机高先不管它)自动触发到0.15左右反复自动掉电再触发,量测PL10 +1.5VSP供电竟然达到了2.5V,这肯定不正常难怪会大电流,再换一个PQ19还是不行,查供电芯片反馈正常
             换上一个拆机的TPS51124+1.05VSP电感供电正常

      补上节点,自动触发到0.3几掉电,装上CPU,内存上电上到0.6不跳变,测PLTRST# 3.3V已经出来了,示波器SMB总线触发五六秒后有波,看来内存应该有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插上假负载静态测阻值没发现问题,那就上电把,通电后测SPD3.3正常,VDDVREF都为0V这肯定不正常,转到供电芯片PU11 SC411的电感PL7  0V15PIN,开启和5V供电都正常,拆了PQ16上电瞬间测G极无电压无波形,下管G极也是0V看来芯片还是有条件没满足,后发现16PIN TON接的是公共点,测16PIN只有0.71V这肯定不正常,找到PR158这个电阻拆下测量也是1M欧先换个电阻看看,换了一个470K欧的电阻后16PIN恢复到18.9V正常,上管G极还是无波,不过下管G极有5V,直接换芯片,1.8VOK,待机0.03(感觉正常了)连上节点后电流还是不跳变,修到这里真想放弃了,想是这样想但还是得修没办法,前面提到SMB总线电流到0.6几几秒后才可以测量到,感觉有些不正常转到Q11Q12测量正常,往前查LPC_FRAME#竟然有电压无波形,PCI_FRAME#也是有电压无波形LPC总线的33M时钟正常,LPC_AD0_3也是无波形,对地都正常,看来机器都没还跑码CPU都没拿到资料南桥却发出了SMB明显有问题,换上一颗崭新的南桥,通电待机0.008几秒后自动触发到0.4几跳变亮机修复。   附上拆下的元件和亮机图:

      技术不好,此机从上班修到快下班数度想放弃差不多一整天才修好,发帖不易,看贴的兄弟们帮忙加几分了,反正又不扣你的分。

zhufu7685 -5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如果抛开成本和维修价值的问题,就是要有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如果抛开成本和维修价值的问题,就是要有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学习了

除了一个南桥是全新的,其余的全是从料板上面拆的,要不然真划不来。

网友B:
拆了这么多东西   修好真是不易

网友C:
这都是烧待机这块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烧待机这块惹的,

5V烧机电压调到4.5V电流只有0.25电压都没拉低能烧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这么多东西   修好真是不易

板子不值钱,要不是这么芯片在料板都能找到,就没什么修得价值了。

网友:
这个维修经典在于 桥判定

网友E:
楼主修的还是挺辛苦的,修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思路,细心+耐心+思路=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V烧机电压调到4.5V电流只有0.25电压都没拉低能烧坏东西?

我是说待机这块烧坏引起的故障,不是说楼主烧机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待机这块烧坏引起的故障,不是说楼主烧机烧的。

好吧,我理解错了。

网友:
习惯性动作,坏了这么多东西,它们有什么连带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还是挺辛苦的,修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思路,细心+耐心+思路=成功

有道理。说得对极了。

网友F:
,维修真不易,赚的都是辛苦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真不易,赚的都是辛苦钱

是啊,这行业越来越苦逼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小心被管理亏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