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

楼主(2015-05-03):
华硕K45D开机电流上到1.17,不亮。求大神告知下解决方法。机器刚开始时是待机0.17,更换KBC之后,可以开,但不亮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不好说有的BIOS刷个好几个也不行

网友:
修笔记本花上一天还修补好的  我建议换板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有的是IO有程序的哦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更换EC后待机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先修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