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起意 发一个今天修的DELLM101Z-1120 上网本触发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5-05-03):
五一HAPPY过后 正式上班  今天修一个DELL的上网本   客户说不触发   接过手测试了下 其实是触发了  只不过是连内存供电都没有 电流很小  0.032就掉了   既然能触发  证明待机条件都没啥问题了   不过保险点 测了下 S3  S5  在触发瞬间都有3.3了

既然这样的话  南桥应该正常了   接下来EC收到 S3  S5该发出开启信号控制产生内存供电了呀     测了下内存开启信号   很遗憾  没有

既然桥以经发给EC允许上电信号了  EC还不给上电  那就先查下EC的待机条件吧     当查到EC的+3VALW这个供电时   发现一按开关这个电压 会拉低一点  再回升  这就不对了  这个是待机PWM3 V  怎么会跳呢  后来又测了下 这个电压所去的地方  也都是一按开关就跳一下   这下好了  又回到待机这面了  接着就请出了示波器   再待机的时候  测3 5V电感    看波形 保持稳定    正常    一按开关 3 V   5V  波形就会有短暂的下降  这是什么情况呢  待机时正常  一触发 就会变低  然后又测了下上管G极的波形  发现待机的时候 波形很好  一按开关 G极的波形时有时无    修到这里 确定了是待机不稳定造成的  于是决定换芯片  当然中间也在按开关后测了下3 5V的开启信号   发现3  5V 跳的时候 开启信号  很稳定  所以排除开启信号引起的  当换了个芯片后  故障依旧  哎 土鳖了   因为EC不发出那个SYSON信号  中间也换过EC  刷过BIOS  那就不说了   静下心来想想 还有什么条件会影响待机呢  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也就供电开启  开启测过了  那就测下供电吧  芯片的供电是由公共点提供电  待机的时候 公共点电压正常  一按开关  发现了问题  公共点的电压 也像 3 5V一样 有变低的现像   原来真正的故障在公共点这里  公共点电压触发后变低  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3 5V 时有时无的

由天客户拿来的时候说  是用电池能开机  用适配器不开机  于是决定换下充电芯片

           哈哈   换完通电触发  一路小跑  亮机       由于是临时决定发贴  没有亮机图  莫怪

                                                          故障不分大小 重在分享  大神请飘过    加分谢谢

优秀版主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   请发挥您的选举权  移步到这里投一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8036-1-1.html        谢谢支持

网友A:
走运。客户告之电池。。可开机。。不然。。修傻。。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运。客户告之电池。。可开机。。不然。。修傻。。自己。

额  回复的这么犀利  我也是醉了

网友C:
理论基础很牢呀,楼主修机思路很明确。

网友D:
为什么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没有多加分析  遗憾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基础很牢呀,楼主修机思路很明确。

呵呵   一般般吧    凑合着瞎混混

网友E:
  原来充电芯片也会引起不触发 ,   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没有多加分析  遗憾
加分了

哎  干维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比较苦恼   也不想研究那么彻底  修好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充电芯片也会引起不触发 ,   第一次见

其实是触发了哦  贴子里也说了  只不过电流太小

网友F:
充电芯片引起的掉电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引起的掉电还真不好修啊!

恩  这个机子  充电芯片引起公共点电压变低  如果客户不说的话  公共点去的地方又多  还真是不好修  呵呵

网友G:
充电芯片坏了总是以为会充不了电,原来还会引起不触发,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充电芯片坏了总是以为会充不了电,原来还会引起不触发,多谢分享经验。

为什么都说不触发呢    贴子里说啦  是触发啦  只不过电流小  我晕了

网友H:
水平相当可以!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引起的掉电还真不好修啊!

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充电芯片内部检测ACIN部分的电路出问题了?开机的时候后面的电流增加的时候,芯片内部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水平相当可以! 学习了

学习到什么了      请回复一些有意义的回复好不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说不触发呢    贴子里说啦  是触发啦  只不过电流小  我晕了

哦,原来这样,总之,能够知道充电芯片坏导致电流小的原理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原来这样,总之,能够知道充电芯片坏导致电流小的原理就更好啦。

哈哈    那就是你又学到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充电芯片内部检测ACIN部分的电路出问题了?开机的时候后面的电流增加的时候,芯 ...

你自己回复自己是肿么个节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回复自己是肿么个节奏呢

呵呵!不好意思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好意思点错了?

额  好吧  点错了  可以原谅    哈哈

网友I:
不过楼主最终还是修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过楼主最终还是修好了。值得学习

没修好 也就没有此贴了    哈哈

网友J:
最后竟然是公共点的故障   醉了

网友K:
能够知道充电芯片坏导致电流小的原理就更好

网友L:
五一玩的太累了,一下子没缓过神来,不过最终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够知道充电芯片坏导致电流小的原理就更好

可能是充电芯片内部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竟然是公共点的故障   醉了

呵呵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五一玩的太累了,一下子没缓过神来,不过最终修好了,

一路艰辛  终于修好了   呵呵

网友M:
修电脑的还有五一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好意思点错了?

哈哈    太搞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修电脑的还有五一  佩服

额    事不关己  己不操心  该玩就得玩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额    事不关己  己不操心  该玩就得玩

境界又提高了 伟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境界又提高了 伟哥

哈哈   还不是受川哥的熏陶

网友N:
充电芯片坏了!然后能触发 是不是没完全坏啊、 就像那些充电接口接触不好似得 。lz没讲是怎么坏的喔!
  感觉斑竹  是处女座的!

网友O:
前两天有个板子,不触发,搞了两天,没修出来。先是拿到机器,有待机,不触发。刷bios放电,开机了,但是不能关机,过好一会才能再按开机触发,有时连触发都不触发。后来查EC不触发时,哪些不满足,发现ec给桥的开机信号按开关无反应,并且待机好信号只有1.5V,把两个引脚都跳起来,还是一样。BIOS也有正常波形,晶振正常起振,供电复位lid适配器检测都OK,就是不发出开关信号,后来换EC还是一样。换EC也不好使。如果是你,你会怎么修没

网友P:
问题很隐蔽呢,其实很难修.

网友Q:
充电芯片引起公共点被拉低?

网友R:
这机器的维修经验很重要了,不然以后碰到我就修不了

网友S:
客户说的一句话提醒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客户说的一句话提醒你了

恩  客户有时候说的话 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机器的维修经验很重要了,不然以后碰到我就修不了

你太谦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充电芯片引起公共点被拉低?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P:
问题很隐蔽呢,其实很难修.

是啊  客户不说的话  真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前两天有个板子,不触发,搞了两天,没修出来。先是拿到机器,有待机,不触发。刷bios放电,开机了,但是不 ...

待机3  5V  正常后  芯片有没有输出PG给EC   RSMRST  有没有外部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充电芯片坏了!然后能触发 是不是没完全坏啊、 就像那些充电接口接触不好似得 。lz没讲是怎么坏的喔!{:4_1 ...

肯定没完全坏啊  要是完全坏了  公共点不大短了   那样就更好修了不是

网友T:
哈 哈 ,思路清晰,不过呢,你这起句临时起意, 有点你要干坏事的意思。。

网友U:
换充电芯片就好了。运气好呀!

网友V:
适配器开机公共电变低   充电芯片。。。。。

网友:
出发的时候是充电芯片的VIN脚拉低了公共点?那就是充电芯片微短咯?

网友W:
引用 网友B:
额  回复的这么犀利  我也是醉了

楼主理论基础很好,分析思路明确,顶一下啊

网友X:
什么情况 ?我明明只有5分的评分了  怎么变成+20?难道我开挂了?这不科学!求解释!

网友Y:
引用 网友B:
哎  干维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比较苦恼   也不想研究那么彻底  修好就算了

能不能是 EC检测适配器的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5分都给你。

网友Z:
充电芯片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AA:
额,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说不定可以遇到相同情况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AB:
要是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充电芯片,为什么会把公共点的电压拉低就更好了,还没有看完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十有八九是工共点电容失容导致电压一上去多了,就有微短而保护,没想到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们高维修的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也要有望、闻、问、切呀!

网友AC:
我们搞维修的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也要有望、闻、问、切呀!这样可能会有所发现!

网友:
虽然,简单修复,但教了我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D:
好复炸,没研究过硬件维修,膜拜一下。

网友AE:
楼主这机修的很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AF:
充电芯片有问题都会认为充不了电,没想到会引起不触发。我今天又学到了

网友AG:
看着好修。我修起来老费劲了。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很明确啊     多谢分享

网友AH:
以后修电脑之前要全面的测以下才行。

网友AI:
引用 网友B:
哎  干维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比较苦恼   也不想研究那么彻底  修好就算了

是的,哪有那个时间去研究,修好算不错了

网友AJ:
为什么你直接就更换充电芯片呢,没有查查充电芯片的电路啊

网友AK:
怎么提升理论基础呢?求解

网友AL:
楼主说得很好,我也觉得修好就行了,

网友AM:
充电部分不好修啊

网友AN:
帮主也要修机啊  不都是小徒弟弄吗?

网友AO:
楼主因为客户的一句话 就凭经验来维修了 不过刚好撞上了 要是运气不好 又得逗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运。客户告之电池。。可开机。。不然。。修傻。。自己。

是啊  给客户沟通很重要的

网友:
充电芯片还没修过 这下可逮到活的了

网友AP:
用电池能开机还是先不考虑待机及触发电压和信号吧,看现像与过流保护相似但实际上并没过流,那么就应该是电流检测出错的原因,所以保隔充电芯片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理论基础很好,分析思路明确,顶一下啊

呵呵   谢顶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Y:
能不能是 EC检测适配器的信号出了问题!

检测信号要是出问题了   就不能触发了哦   我这以经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是的,哪有那个时间去研究,修好算不错了

就是     研究太深了怪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用电池能开机还是先不考虑待机及触发电压和信号吧,看现像与过流保护相似但实际上并没过流,那么就应该是电 ...

你这个分析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哈 哈 ,思路清晰,不过呢,你这起句临时起意, 有点你要干坏事的意思。。

不是干坏事   本来没有拍照片  没打算发贴的    所以叫临时起意

网友:
引用 网友U:
换充电芯片就好了。运气好呀!

恩  恩   运气是不错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V:
适配器开机公共电变低   充电芯片。。。。。

好像不相信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X:
什么情况 ?我明明只有5分的评分了  怎么变成+20?难道我开挂了?这不科学!求解释!

真的假的   我都没有+20   你太厉害了哦

网友:
亲  你太大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充电芯片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恩   我也是头回碰见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额,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说不定可以遇到相同情况直接换充电芯片。

那就祝你好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要是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充电芯片,为什么会把公共点的电压拉低就更好了,还没有看完贴的时候,我心里就 ...

充电芯片有过流  进压检测脚是连到公共点的检流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们搞维修的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也要有望、闻、问、切呀!这样可能会有所发现!

恩   维修中  目测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好复炸,没研究过硬件维修,膜拜一下。

看来你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这机修的很有技术含量啊。

是吗   这你都看出来啦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充电芯片有问题都会认为充不了电,没想到会引起不触发。我今天又学到了

我以经说了    是触发了   只不过是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看着好修。我修起来老费劲了。

为什么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以后修电脑之前要全面的测以下才行。

你想说的是目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为什么你直接就更换充电芯片呢,没有查查充电芯片的电路啊

充电芯片的电路  主要是充电用的啊  我不是修不充电啊   用电池能开  用适配器能开  除了  适配器隔离管子  再就是充电芯片了  不换它换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怎么提升理论基础呢?求解

我只想说   到迅维学习  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说得很好,我也觉得修好就行了,

就是  就是   现在的机子太难修了  能修好有钱收就好了  研究太深  也没人给钱不是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充电部分不好修啊

我也没修充电电路啊  换个芯片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帮主也要修机啊  不都是小徒弟弄吗?

其实我就是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因为客户的一句话 就凭经验来维修了 不过刚好撞上了 要是运气不好 又得逗比了!!!

哈哈    你这话说得实在   给你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