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00-T33 D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5-03):
今天接了一台神舟优雅A300-T33 D1笔记本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跟客服商量留下来修,客户同意接下来

把客户送走开始维修。首先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估计是屏的问提这屏是LED的屏。那么我换了个屏试试看

,发现开机能显示1秒不到有不显示了。然后我用手电筒照在屏上能看见屏里面的子。这才明白是屏的背

光有问题,我就不明白新的屏怎么还会亮一下就灭了。难道他的LED的升压芯片,是在板子上焊这里。大

家都知道LED的升压芯片都在屏上,这本子的LED的升压芯片是装在板子上的。二话不说拆开本子仔细一看,发现还真是但是LED的升压芯片上烧了个洞。 来个照片看看,我用万能表测量一下芯片的周围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经过测量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换个芯片试试看,找了半天没找到就去同行找没找到。没办法想着改一下看看没底放,放高压条没办法就在网上定了个芯片回来。装上 开机完美亮机试了一下午 ,没问题打电话客户来拿。
维修总结: 思路清晰再能不走弯路提高维修效率
希望大家给加点分, 给我加分也不扣你们的分。

网友:
哈哈,若是这类问题呗我捡到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A:
这个芯片QFN怎么焊接呀,我怎么老是焊不好呢

网友:
以前也遇到到过这种问题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QFN怎么焊接呀,我怎么老是焊不好呢

有教程视频

网友:
LZ太厉害咯,不亮屏就确定是屏的问题, 换做我也许会去搞显卡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都是光看不加分 我发帖的时间都是晚上10点多发的